rt_kprintf()貌似没有关联到串口怎么解决?

楼主(2022-10-18):
版本:RT-Thread nano 3.1.5 用CubeMX生成代码
环境:Clion搭配gcc工具链(可视作CubeIDE)
问题:rt_kprintf()貌似没有关联到串口

下边是3.1.5版本board.c里自带的代码,文档中心里的代码应该也一样

static 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static int uart_init(void)

/* TODO: Please modify the UART port number according to your needs */
UartHandle.Instance = USART2;
UartHandle.Init.BaudRate = 115200;
Uart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Uart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UartHandle.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UartHandle) != HAL_OK)
{
while (1);
}
return 0;
}
INIT_BOARD_EXPORT(uart_init);
void rt_hw_console_output(const char str)
{
rt_size_t i = 0, size = 0;
char a = '\r';
__HAL_UNLOCK(&UartHandle);
size = rt_strlen(str);
for (i = 0; i < size; i++)
{
if ((str + i) == '\n')

HAL_UART_Transmit(&UartHandle, (uint8_t *)&a, 1, 1);
}
HAL_UART_Transmit(&UartHandle, (uint8_t *)(str + i), 1, 1);
}
}

直接kprintf之后串口完全没有反应

已经排除了硬件故障的可能,直接调用hal库的串口可以正常使用
进debug调试后发现kprintf时候完全在上面

rt_hw_console_output()里走了一遭,但串口一点反应都没给,推测问题是根本没关联到串口上,但怎么解决一直没找到

网友:
串口初始化失败了呗。自己检查一下引脚复用配置。外设电源时钟配置等等。

网友:
board.c里那个uart_init()根本没有关联上已经配置好的串口,得把那个删了再把uarthandle改成huartx就可以了,不过我不明白如果uart_init一点用都没有的话为什么要带上那个,是为了适配不同的芯片?

网友:
这个函数本来就是让你修改的,但是你没修改,直觉认为 cubemx 生成的代码和 rtt 无缝衔接了
正常操作流程应该是把 cubemx 生成的代码赋值粘贴到 rtt 原来对应的地方。

网友:
得改链接脚本否则不能正常自动初始化,cubeMX那边生成的代码没有问题可以直接用,就像GCC编译下finsh线程似乎没有正常的被初始化里面一样,只能说在gcc编译链下搞RT-Thread坑有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