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MCU不使用的端口应如何处理?

楼主(2022-10-18):
对于mcu不使用的端口应如何处理?

网友:
不需要做任何处理,一般的MCU都会自带下拉或者上拉电阻,稳定输出信号是0或者1,所以不需要担心这个,你使用到哪个就用哪个端口就可以了

网友:
数字信号CPU,CPU采用哈弗结构,工作频率较高,能大幅度提高数字信号处理算法的 执行效率。

网友:
微控制器,主要用于控制系统(System),工作频率一般来说比DSP低,硬件上具有多个IO端口,同时也集成了多个外设,主要是便于在控制系统(System)中的应用。至于ARMCPU,个人认为是MCU的高级版本,ARM本身只是1个内核,目前已经有多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