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5 破解安装完之后 菜单栏没有 Layout 选项?

楼主(2022-10-18):
allegro 16.5 破解安装完之后 菜单栏没有 Layout 选项?

网友:
选择显示这个菜单就行

网友:
打开软件时选择Allegro PCB Design GXL软件平台

网友:
这个如果朋友保存或者新建的是brd文件的话,不会出现这个,这个是需要在简历package封装的时候才会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