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绝缘耐压问题

楼主(2022-10-18):
    IEC标准里绝缘耐压测试要求DC500V,测试1分钟,但工厂生产时电压会提高到120%(600V),测试1秒钟,请教这之间有什么关联?是否有什么标准法规可以做依据?

网友:
    这个在IEC的标准内都有注明的,500V 1分钟是安规测试的要求.但实际生产时不可能每个时间都达到1分钟,所以安规要求内是允许提高电压等级同时降低测试时间。
    具体不同产品要参照相对应的安规要求去执行!

网友:
    这个是,设计就不能按照500设计了,应该留有余量,测试留有余量

网友:
    在常规生产中无需每个产品都需要测试,一般在产品定型时测试并出具报告,在正式生产中通过定期抽样抽检即可。
    产品定型检测属于设计验证,验证通过后由质量保证体系即定期抽样检测保证,至于定期多长时间,抽样比例多少,各个企业根据自己的质量目标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