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逻辑在线仿真正确 但烧入EPCS后却无反应,求高手分析

楼主(2022-10-18):
    由于尺寸问题只在板子上设计了JTAG口,没设计AS/PS口,只好转为jic通过JTAG写入,
芯片:EP1C3T144C8和EPCS4N
    最开始只用JTAG口烧写JIC文件到EPCS不好用,昨天我又飞线引出了AS口通过AS烧,问题依旧啊,上下拉电阻都检查了啊,没问题呀,就是不明白了,为什么用JTAG直接配置到FPGA的ram里跑的一点问题没有,配置到EPCS4里再上电就不好用呢?纠结

网友:
    EPCS4N,是通过PS还是AS模式配置FPGA的?楼主可以检查
    1. FPGA的MODE管脚有没有按照对应的模式作正确的上下拉配置
    2. nCE信号有没有接地
    3. Config_DONE和nSTATUS信号有没有上拉电阻,上拉电阻值是不是在Altera推荐的范围内
如果都没问题,就量一下上电时的配置时序吧。串行配置的接口比较简单,应该还是好查的。
另外,EPCS4N的写入是否正确要确认一下,在写入时点选“验证”项就可以了。

网友:
    接AS仿真口,下载程序后重启下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