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TVS管(瞬态抑制二极管)略高于芯片电压呢?

楼主(2022-10-18):
为什么TVS管(瞬态抑制二极管)略高于芯片电压呢,一般来说,钳制电压比VBR要高呢,那会不会烧掉芯片啊?

网友:
TVS管的截止电压略高于芯片工作电压,是为了让芯片在正常工作时呈高阻抗状态,不影响电路正常工作, 箝位电压和击穿电压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关系,具体使用要查选型手册。
被保护电路的额定电压时30V的话,损坏电压应该在42V到45V之间。

网友:
用于瞬态抑制的器件,不是直接用于芯片电源上,而是用于电源的变换部分。

安装在电源变换高压部位,如7v-12v变换5v的7805电源芯片的高压部位。

不能直接用于恒定电压的芯片保护,必须用在有一定允许余量的高电压部分,因为瞬态抑制值是有误差的。

网友:
TVS是瞬压,比系统电压高,都是在入口处,当入口处高压时,TVS击穿,保护后级,当然后级也要有耐压性,如果后级电压敏感性太高TVS就不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