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过零检测电路的检测

楼主(2022-10-18):
    测试一块开发板,可控硅没工作,因不用AC过零电路控制,这块板子上的可控硅是正常工作的,所以就首先检查AC过零检测电路,下面是电路图:

1、变压器4、6脚为11.6V,光耦的输入端是正常的,但光耦的4脚始终为0.19V,我没有示波器,是用数子万用表测的;
2、请问,用数子万用表,能不能测出AC的过零变化。

网友:
    光耦只在过零时候的不导通,一个很窄的脉冲 ,万用表侧电压很低的看不出的,要用示波器看

网友:
    普通万用表是没可能测出过零的,除非有示波器功能。

网友:
    50HZ的信号,万用表不太好看,哪怕用了脉冲拓宽估计也不行。

网友:
    不行,不行,不行,

网友:
    2.的问题是不行的,因为光耦过来是脉冲了,万用表不能测量

网友:
    实在没有示波器,可以用土办法,峰值检波器,间接判断。用一支1N4148, 正极接Q6集电极,负极经1000pf电容接GND,电容上并联1M欧电阻,用万用表看这个电容上的直流电压。插拔一下变压器的220V插头,如果万用表观察到明显直流电压变化,说明过零电路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