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2原理图 net class 在哪里设置?

楼主(2022-10-18):
    如题,AD22 怎样在原理图里面设置net class,然后把原理图里面的net添加进去?
    谢谢

网友A:
    1、菜单Place->Directives->NetClass,放置到对应的线上。
    双击,将其值改为想要的网络类名,Properties处的name也可以改为有意义的名字。复制该Netclass,将其放置到同一个类的其他线上。
    2、菜单Project->Project Options
    在弹出的对话框里找到ClassGeneration标签页,在最下面勾选GenerateNetClasso
    3、菜单Project->Project Options
    在弹出的对话框里找到Comparator标签页,找到Differences Associated with Nets类中的Extra Net Classes.在对应的mode下选择FindDifferences。
4、菜单Project->Project Options
    在弹出的对话框里找到ECO Generation标签页,找到Modifications Associated with Nets类中的Add Net Classes
在对应的mode下选择GenerateChange Ord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菜单Place->Directives->NetClass,放置到对应的线上。
双击,将其值改为想要的网络类名,Properties处 ...

AD 22 里面Place->Directives->里面没有net class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