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底部到底该不该铺铜或走线?

楼主(2022-10-18):
听老员工说,晶振和电解电容的底部最好不要走线,晶振底部要挖空。如果是4层板的话,层叠顺序是S-G-P-S,晶振所在区域的内电层也要挖空吗?

网友:
地可以铺吧,信号尤其高速信号不要走,晶振要包地

网友:
老员工说的对

网友:
    挖空的话看你硬件要求,晶振下方不走线,需要包地

网友:
    依据IC厂工程师做过仿真 解释  高速电路 晶振下方 通常都需要挖地, 而且要依据core & pp 的厚度来决定要挖几层 , 尽可能加大厚度,以减少寄生电容.

网友:
    我们都是挖空的

网友:
    目前的工艺对晶振信号环路的寄生电容有要求,挖了以后,外部可调整的余量会变大,从而更有保障;

网友:
    有的需要挖空,有的需要包地,根据不同的要求来做,底部最好不要走线

网友:
    晶振下方不能走线,最好只保留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