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在原理图中怎么设置?

楼主(2022-10-18):
运放电路在原理图中怎么设置?

网友:
一种是画成接线图样子,比如LM324四运放吧,只画一集成电路的外形图,标注管脚再与其它电路元件相连。另一种是画成四个单独的运放单元,每个单元运放的正反相输入以及输出端都 明确标明。二种画法各有特点。第一种有利于对照电路板查找故障点。第二种有利二对电路原理进行分析。究竟采用哪种形式仁都 见仁志者见志。

网友:
运算放大器在模电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