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开关电源变压器EMI不良问题?

楼主(2022-10-18):
    如何解决开关电源变压器EMI不良问题?

网友:
    加屏蔽,屏蔽是用高导磁率的材料(例如波莫合金)做成屏蔽罩,将开关电源完全罩起来,屏蔽空间电磁辐射。

网友:
    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决定了EMI是可以降低但不能彻底消除,所以高精度的AD转换器要求必须用线性电源供电,就是这个原因。因此,在选用开关电源时要综合考虑。如果消除EMI造成成本太高的话,那在关键部位还不如采用线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