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种MOS管,要求G极为0电压时

楼主(2022-10-18):
    我想找一种MOS管,要求G极为0电压时,D与S极导通;G极加电压时,D与S极断开。 最好导通电压小于5V相反也可以,G为0时 DS断开,G为有电压时,DS导通。

网友:
    导通电压2V多。推荐一种SI2301   G极为0电压时,D与S极导通;
   SI2302 与SI2301相反

网友:
    pmos就可以了,s端接地,gs间加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