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拓扑为什么没有滤波电感和续流二极管?

楼主(2022-10-18):
反激式开关电源拓扑为什么没有滤波电感和续流二极管?

网友:
当开关管关断时,正激与反激的输出极性是相反的。所以正激的输出主要靠储能电感和续流二级管来维持输出,而反激的输出主要靠变压器次级释放能量来维持输出,这就是为什么反激没有电感的原因,至于二极管就更简单了,是为了续流,不然正激没有回路,电源没办法工作。另外正激的电感还起到了一个滤波的作用

网友:
两个不一样的拓扑结,反激就是没有输出续流二极管与电感这样种优势才会被大量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