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ys workbench静力仿真后如何提取路径?

楼主(2022-10-18):
ansys workbench静力仿真后如何提取路径?

网友:
    mechanical:model上点右键construction geometry,然后construction geometyr上右键path,然后出来建立path的选项,有几种方法,【一个或多个坐标系统,存在的几何模型(边或点),存在的点】,然后在你要查看的结果上选择path就可以

网友:
    model上点右键construction geometry,然后construction geometyr上右键path,然后出来建立path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