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怎么用红外遥控控制LED闪烁?

楼主(2022-10-18):
我要用遥控控制cpld的一个脚输出持续500ms的低电平,让LED闪烁,verilog如何写?在线等

网友:
需要一个红外接收管。 然后你要知道你的遥控器发出的是怎么样的波形才能在CPLD进行对应编程。检测到遥控器的波形后改变输出。

网友:
遥控直接跟CPLD通信?不太可能吧 得经过中间转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