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小型电子设备、移动设备中对FPC的需求增加,那软板是否可以全部替代硬板?

楼主(2022-10-18):
都说小型电子设备、移动设备中对FPC的需求增加,那软板是否可以全部替代硬板?

网友:
软板和硬板各有千秋,可互相取长补短,但不能互相替代。

网友:
软件机械强度小、不能装贴较大的元件、只能通小电流、抗电强度低、成本高。

网友:
硬板不能弯折、厚度大,占用空间大。

网友(2023-04-13):
(1)软板一般介质厚度都比较薄,常规最多也就4mil的厚度,因此在软板上的走线其实是比较细的,细的话,无论对于损耗还是加工的阻抗都会有影响;
(2)软板一般会和硬板相连,因此硬板和软板过渡的位置其实是很难优化的哈;
(3)软板有各种各样的结构,以4层软板举例,可以是2+2的形式,也可以是4层压合的形式,其中2+2的形式在下面的微带线其实在弯折变化时有可能会变成带状线,因为有上面层的参考,因此阻抗可能会有变化,也就是说软板在不同形状时阻抗其实有可能会发生变化的哈。
(4)另外就是很多网友所说的,软板的走线其实抗剥离性比硬板要差,有可能多次弯折之后会有脱落的风险。
——内容来源“高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