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数控钻孔文件可以用CAM优化路径。请问真的吗?

楼主(2022-10-18):
听说数控钻孔文件可以用CAM优化路径。请问真的吗?还有G85的的槽孔如果设置因为机器优化了不是G85了,所以槽里有粉?

网友:
CAM350是可以优化路径的..优化一下它钻孔的时候就会快一点也可以节省成本。

网友:
如果不是G85格式的你可以在钻带编辑下面把槽孔再重新画一次,再倒出去就是G85格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