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9000打开问题

楼主(2022-10-18):
各位大佬,根据教程安装si9000,在Brow license后出现以下,无法识别到license,请问各位大佬怎么解决?

怎么将C:\mentorGraphics\license.txt  这个路径修改掉?(这个文件是pads的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選的(先COPY至他路徑下,另一目錄下.只有選一次就ok了),, 不設FlexNet license複雜 ,也因為破解licens ...

    另外一个目录MentorGraphics里的license是PADS,但是每次软件打开要求导入license它会默认到PADS的。修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