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中的port的属性 name和connected net name不一致,怎么检查

楼主(2022-10-18):
    请教大家。如下 在Capture CIS的port有name和connected net name 两个属性,正常情况下这两个值应该是相等的,如果不一致,drc怎么设置能检查出来。比如 下图中 port的name 是X ,如果它连的网络名是Y,则认为是错误的,DRC能否检查出来。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apture CIS的檢查 以 ERC (Electrical Rules Check) 為主.
    2.是以NET name 為主.
3.port 假如是你蓄意 ...

    并非是故意接错,只是在option下面 wire drag 勾上的话,拖port,wire跟着走,两个不同网络的wire重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原理图复杂的话,这种误操作也有可能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1.Capture CIS的檢查 以 ERC (Electrical Rules Check) 為主.
2.是以NET name 為主.
3.port 假如是你蓄意 ...

我看有时候PORT网络名假如是TX,实际NET_Name却是$带数字,用离页符命名是不是不会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