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rity仿真的时候PDN在特定频段内阻抗很大,怎么把阻抗降下来呢

楼主(2022-10-19):
大神,求指导,sigrity仿真的时候PDN在特定频段内阻抗很大,怎么把阻抗降下来呢

网友A:
    可以通过电容优化来实现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电容优化来实现

老师您好,电容模型可以在sigrity仿真界面中添加吗,比如那种直接放几个电容模型,然后添加电容参数就可以然后直接重新仿真。还是必须在allegro中设计好然后在sigrity仿真界面中去修改相应的电容参数呢

网友A:
    可以直接放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放电容

怎么操作直接放电容呢。因为板子上原来没有电容,怎么加电容呢?

网友A:
在Component Manager里面添加器件,然后把管脚Link到过孔或其他器件对应的电源地网络管脚上,参考电巢学堂《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 》课时152:添加电容优化CPU处的电源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omponent Manager里面添加器件,然后把管脚Link到过孔或其他器件对应的电源地网络管脚上,参考电巢学堂《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 》课时152:添加电容优化CPU处的电源阻抗

    老师,再问您个问题哈,
1. sigrity仿真pdn的时候,有个power一般写0.1欧姆,signel信号写50欧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它影响的是什么呢?
2. sigrity仿真pdn的时候,有个port,这个里面保留的是用电端器件嘛?
3. sigrity仿真的时候需要添加vrm,这个vrm的内阻大概写多少合适呢?加vrm是相当于加了个激励嘛?这个加的位置是平面的任意一个位置就可以嘛?同一个平面加很多个vrm对仿真结果有影响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