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假水位监测问题

楼主(2022-10-19):
公司是做空调排水泵的,现在公司的产品都是用霍尔传感器来做的,就是在一个水槽里面,固定一个霍尔传感器板,再套一个圆形的浮子(磁性的),当水位到达不同的位置时,会触发电路的不同功能。现在老板在国外见到了一款产品,不是用霍尔传感器加浮子来做的,水槽可以横着安装,也可以竖着安装,都可以实现水位到达不同的位置来控制排水泵的功能,另外还有一个LED灯,灯闪烁的频率会随着水位的变化而改变。老板让我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我不知道怎么下手,我的想法是在水槽里安装两片电容极板,当水槽的水位变化时,电容参数会变化,再通过这个变化来控制电路。有没有大神来指导一下我,说一下大体思路,特别是水位监测这一块。

网友:
直接用水位检测传感器就好了。

网友:
水位监测装置试试。

网友:
这个见过自动洗衣机里面的空气压缩囊式的水位监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