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OUT的时候可以向protel那样用铺铜的方式把一个网络连接起来吗?

楼主(2022-10-19):
pads LAOUT的时候可以向protel那样用铺铜的方式把一个网络连接起来吗?在同一个层面是的铺铜的颜色怎么和导线的颜色不同啊?

网友:
    软件基本功能啊

网友:
    可以连接的。

网友:
    CTRL+ALT+C 颜色设置里就有啊,同层线、焊盘、铜皮都可以设置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