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软件设计原理图的时候,找不到的电容型号,怎么办?

楼主(2022-10-19):
找不到的电容可以直接拿相似电容替换吗?像改一下名字这种的

网友:
AD只是画板子而已,所谓的电容值只是原理图标的,对于PCB没什么影响,PCB主要就是封装,以及元器件的连接情况。

网友:
可以从网上下载封装库啊。

网友:
找不到型号可以去网上找电容的封装,或者自己根据实物尺寸或数据手册的规格尺寸画封装。

网友:
自己根据封装尺寸画。

网友:
    在原理图库中,找一个电容,复制一份,改名字,改封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