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多层电路板里,是不是所有电源都必须放在内电层?

楼主(2022-10-19):
多层电路板里,是不是所有电源都必须放在内电层?

网友:
多层电路板里,不是所有电源都必须放在内电层,内电层也可以走线

网友:
双面板是中间一层介质,两面都是走线层。多层板就是多层走线层,每两层之间是介质层,介质层可以做的很薄。多层电路板至少有三层导电层,其中两层在外表面,而剩下的一层被合成在绝缘板内。它们之间的电气连接通常是通过电路板横断面上的镀通孔实现的。

网友:
多层线路板又可分为,多层硬性线路板,多层软硬线路板,多层软硬结合线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