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电力产品的交流耐压测试

楼主(2022-10-19):
现在要做一个用于电力抄表的GPRS DTU设备,电表提供12V作为其供电电源,工作原理很简单,但对于电源部分的设计和电力产品的测试要求不太清楚,有几个问题想请高手帮帮忙:

1. 电力设备需要进行交流耐压测试,想知道这个测试只是对于采用220V交流电供电的设备需要还是对所有的设备都需要,像这种并不是从220V取电的设备需不需要通过这个测试呢?如果要测试,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2. DTU与电表之间要进行电源隔离吗?隔离电压要达到什么样的等级?有哪些合适的隔离办法,直流隔离变压器或者隔离型DC-DC?

网友:
    我刚毕业的时候做过一些电力设备,对于电网的设备国网和南网都有严格的标准,你需要先查GB/T的标准,根据标准做相应的设备。
实在没思路拆一个同行的设备,一看就明白了。电力设备的解决方案都是很成熟的技术,各家都差不多,主要拼的是成本和关系

网友:
    好像是电力产品要打耐压:以5kV试验电压,1.2/50μs冲击波形;正负脉冲哥三个,间隔大于5秒;
主要是各回路和保护地之间打!

网友:
    电源的保护选择陶瓷气体放电管LT-B8G600L和14D561K的压敏电阻协同式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