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或变量 'knnclassify' 无法识别

楼主(2022-10-19):
之前是matlab2016b,写的这个KNN,跑的没什么问题,中午重装matlab换成2019b了,同样的程序上午还在用,下午就不行了。
%数据集划分
flag=fix(0.8*n);
x_train=data(idx(1:flag),: );
y_train=label(idx(1:flag),: );
x_test=data(idx(flag+1:end),: );
y_test=label(idx(flag+1:end),: );
%knn分类
class = knnclassify(x_test, x_train, y_train,2);%k取2
acc=sum(class==y_test)/size(class,1);
plot(class,'k*');
hold on;
plot(y_test,'ro');
legend('预测值','实际值')

网友:
2019b已经没有knnclassify这个函数了,换成了fitcknn。
把class = knnclassify(x_test, x_train, y_train,2);%k取2
换成下面的代码即可:
mdl = fitcknn(x_train, y_train,'NumNeighbors',2);
class = predict(mdl,x_test);

网友:
    之前的matlab2016b可能安装了包含knnclassify的工具箱,而2019b没有,安装对应工具箱或将相关放在同一文件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