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锂电池供电改为交流变压器供电?

楼主(2022-10-19):
有一把往复锯是锂电池的电池太不经用了,一会就没电了,很是耽误工作想改为交流变压器供电,请问下能改吗

网友:
使用对应电压,估计20A及其以上的开关电源,加上自制的插座,就能改往复锯为交流供电了。

网友:
你想改成不要变压器的吗,你的充电器直接用能行吗

网友:
找个电压等级和输出电流大于工作电流20%的开关电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