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关闭状态下,栅极电压最大能允许多大?

楼主(2022-10-19):
MOS管关闭状态下,栅极电压最大能允许多大?是不是在接近导通电压Vgs时不安全,时间长可能会导通??

网友:
    一般在3.3~4v时可以导通,10v是内阻达到最小,不要超过10v使用

网友:
    实际使用的时候,要想使其可靠截止,尽可能将VGS保持0或反向电压,即N沟道,VGS≤0V,P沟道≥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