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优先级线程增加按键和显示条件为什么会影响高优先级的调用时间片呢?

楼主(2022-10-19):
高优先级的线程播放音频,低优先级的线程负责按键和显示,当按键和显示条件越加越多,而实际上都没有执行,也会影响高优先级的调用时间片。中间多加几个sleep也没用。不理解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高优先级的线程会抢占运行,所以应该不是这个低优先级的线程所影响的

网友:
实测就是低等级的判断逻辑或者线程数多了,就会影响高等级的处理时序,证明线程调度还不是很智能,我把msh线程删了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1 线程调度本来就不是智能,是规则,优先级和时间片;
2 看一下你的CPU是不是够用;
3 看一下你的低优先级任务里是不是关中断、锁任务调度了;
4 看一下你的中断是不是占用过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