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710的时钟只能用有源的晶振吗?

楼主(2022-10-19):
    STR710的时钟只能用有源的晶振吗?

网友:
    是的,理解正确!

网友A:
    为什么要用有源的晶振呢,普通的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有源的晶振呢,普通的不行吗

普通的不行,因为芯片内部没有振荡器,必须外部输入时钟

网友:
    可能的话改用STR750系列
这样就不用有源的了。 STR750内置了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