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rity仿真PDN的时候,一开始很高是怎么回事,是需要添加VRM吗

楼主(2022-10-19):
sigrity仿真PDN的时候,一开始很高是怎么回事,是需要添加VRM吗,怎样添加呢,怎么设置呢

网友A:
    我不是专业的哈,但是我之前弄的时候就是把网络选了,地选了,还有pin组合选了,电容模型选了,就让开始仿了,但发版还是以高通仿的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专业的哈,但是我之前弄的时候就是把网络选了,地选了,还有pin组合选了,电容模型选了,就让开始仿 ...

可以简单说一下怎么操作的吗,谢谢

网友(2024-03-12):
    一般情况不加VRM,VRM属于低频,AC只在乎中高频。所以刚开始高很正常。但是如果要更切实际呢,可以加上VRM。半壶水路过,哈哈

网友:
    那是因為你的電源端的設定是開路狀況 通常pdn 分析時 , vrm這邊是要短路才會看到真的迴路狀況. 否則就是開路, 低頻一定飆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