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与c语言能相互转换吗?

楼主(2022-10-19):
vhdl与c语言能相互转换吗?

网友:
VHDL语言是专门针对FPGA或者CPLD进行编写的硬件描述语言
主要用于逻辑电路设计
与VHDL相对应的语言是Verilog
两者的区别是VHDL语法要求严谨,而Verilog则相对要求没那么严格
C语言是针对计算机进行编程的
VHDL与C语言面向对象都不一样
且其开发平台也完全不同
所以两者不能相互转换。

网友:
好像没有。如果人工翻译当然是可以的。因为CPLD/FPGA所支持的另一种语言Verylog HDL语言就和C相近(但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问题是翻译完了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啊。CPLD/FPGA不支持啊。

网友:
你可以用nois2的嵌入式系统啊,那样就可以用c语言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