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量芯片接互感器采样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2-10-19):
求教各位大神,讲解一下计量互感器采样电阻的接法,下图中的两种接法有什么区别?互感器并接上一个采样电阻的我能理解(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两个采样电阻不太懂。

网友:
    需要差分输入按图一,不需要差分输入按图二。

网友:
    如果你的AD只能采5V电压,即交流峰峰值是Vpp<=5V,Vp<=2.5,有效值V=2.5/1.414=1.77V
    如果你想在主电流=100A时(I=0.5A),AD得到5V,即采样电阻取:1.77V/0.5A=3.54Ω,验算一下功率是<25W的。

网友A:
    取样电压在采样电阻上。
    由于AD的输入阻抗远大于R1,R3,R4,R11,所以R1,R3,R4,R11接与不接对AD的采样结果影响不大。
    但当采样电路异常时,它们可以起到限流作用。
平时,它们与电容C1-4配合成RC滤波器,去除毛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样电压在采样电阻上。
由于AD的输入阻抗远大于R1,R3,R4,R11,所以R1,R3,R4,R11接与不接对AD的采样结果影 ...

这位说的意思是对的,图一和图二都是仪表上电流电压监测的典型电路

网友:
    交流的,有什么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