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导出网表到Allegro弹出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2-10-19):
第一类:
#1 ERROR(ORCAP-36032): Duplicate Reference Designator R?: SCHEMAtiC1, PAGE1 (6.60, 4.88).#2 ERROR(ORCAP-36032): Duplicate Reference Designator R?: SCHEMATIC1, PAGE1 (6.60, 4.28).第二类:Duplicate Reference Designator R?: SCHEMATIC1, PAGE1 (6.60, 3.48).#13 ERROR(ORCAP-36032): Duplicate Reference Designator R?: SCHEMATIC1, PAGE1 (6.60, 3.38).
#14 ERROR(ORCAP-36032): Duplicate Reference Designator R?: SCHEMATIC1, PAGE1 (6.60, 3.28).第三类
Reference Designator R?: SCHEMATIC1, PAGE1 (2.78, 3.78).
#24 ERROR(ORCAP-36032): Duplicate Reference Designator R?: SCHEMATIC1, PAGE1 (2.78, 4.18).
#25 ERROR(ORCAP-36032): Duplicate Reference Designator R?: SCHEMATIC1, PAGE1 (2.78, 4.28).第四类esignator R?: SCHEMATIC1, PAGE1 (8.50, 3.38).
#35 ERROR(ORCAP-36032): Duplicate Reference Designator R?: SCHEMATIC1, PAGE1 (8.50, 3.48).
#36 ERROR(ORCAP-36032): Duplicate Reference Designator R?: SCHEMATIC1, PAGE1 (8.48, 2.78).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有好多电阻没有定义位号都是R?位号需要定义一下

网友:
原理图问题,应该是电阻符号问题重复使用或者占用,你看你建立了几个SCH界面,PAGE是不是有问题,原理图要保证正确,仔细检查原理图,很明显你PAGE1的电阻符号重复使用或占用等 仔细检查原理

网友:
试试将原理图里所有元器件重新编号保存后再导出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