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nq z2使用spi slave模式相關問題

楼主(2022-10-19):
    目前pynq z2使用spi的slave模式,但在跟DSP溝通的時候會有問題。我們原先猜測是會多一個0在最前面,像是我原先要傳 1111111111111111 結果會變成 0111111111111111, 多的1會被推到下一列,試著手動全部往前推一位後仍然會一些有錯誤,不知道這個問題是甚麼導致的。

网友:
    你可以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波形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这这样的,就是首位或者末位接收到的不对,因为两遍的波特率都是一样的,死活就不接受不对,当时是板子有点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