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光耦前后两个地不共地该怎么设置?

楼主(2022-10-19):
Proteus中光耦前后两个地不共地该怎么设置?

网友:
是不是和LTspice里面的问题类似啊:LTspice仿真电路时要求变压器的原级和次级共地,解决办法是原级和次级直接用个阻值超大的电阻连起来,比如100M

网友:
用VCC和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