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低电压的和标准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0-19):
CPU低电压的和标准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1.低电压和标准电压命名不同低笔记本CPU其名称后面往往带有U结尾,如i5-4200U,而标准电压笔记本CPU其结尾命名通常带有M结尾,如i5-3230M。

2.低电压和标准电压功耗不同

U系列低功耗笔记本处理器功耗通常在15W或28W,而标准电压笔记本处理器,功耗通常在35W或更高一些,低功耗CPU可以带来更长的续航。

3.低电压和标准电压性能不同

低功耗笔记本处理器主频往往不足2Ghz,而标准电压处理器主频通常都在2Ghz以上,标准电压CPU比低电压CPU性能要高一个档次。

网友:
简便的告诉你,低压版低散热,功效小,性能差
标压版,功耗比低压的大,性能比低压的强,散热比低压的大

网友:
会影响,低电压的怎么也要慢点……推荐你还是整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