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选型替换

楼主(2022-10-19):
有源晶振的选型替换
有源晶振是将石英晶体谐振器和IC等相关功能电路集成封装在一起,完成特定功能的模块。替换时需同时考虑以下参数:
(1)频率:使用相同频率替换。如10mhz替换10mhz
(2)频率精度:使用同等精度或者更高精度。如用10ppm替换20ppm或者10ppm。
(3)输出波形:输出波形保持一致。如原型号为CMOS输出,则替换型号也需用CMOS
(4)工作电压:常见工作电压有1.8V,2.5V,3.3V。选择支持原来的工作电压的即可。
(5)封装尺寸:相同封装及相同尺寸。如SMD封装,2520尺寸,则选用相同的。
(6)工作温度:视具体产品应用。常见的温度范围有:-20~70℃/-40~85℃/-40~105℃。如原型号为-40~85℃,产品允许的情况下也可选用-20~70℃。
(7)温度频差:视设备的具体工作环境。或者选用同等或更高精度。
(8)脚位:有源晶振还需考虑所选替换型号的脚位是否与原型号一致,即Pin to Pin。

无源晶振的选型替换
即石英晶体谐振器,需要匹配外部电容。
(1)频率:使用相同频率替换。如10mhz替换10mhz。
(2)频率精度:使用同等精度或者更高精度。如用10ppm替换20ppm或者10ppm。
(3)负载电容:选用相同的负载电容。如10pf替换10pf。
(4)封装尺寸:相同封装及相同尺寸。如SMD封装,2520尺寸,则选用相同的。
(5)工作温度:视具体产品应用。
(6)温度频差:视设备的具体工作环境。或者选用同等或更高精度。
(7)ESR:选用相同或者更低的ESR。

网友:
    替换也是相同的替换

网友:
    同类型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