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到FPGA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2-10-19):
    新做的板子,测试FPGA时,外部晶振和电源都正常,下载完程序工作一下,就没反应了,重复多次都是如此。用signaltap观察信号,内部的计数器还一直在工作,驱动AD的信号没有了,复位一下,驱动信号恢复正常,采样几次后又没有反应了,很奇怪,求教高手帮分析。

网友:
    你的时序有问题。而且驱动AD的信号速度要符合AD芯片的标准。FPGA的工作速度可以远远高于AD采样芯片的工作速度,如果不同步,就会造成FPGA逻辑模块出现异常的情况而无法执行,也就是说状态机运行到了无法继续转移状态的类似于死机的状态。
因为,只要复位就可以正常采样几次,多半都是这类问题。再好好查查吧。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先写一个最简单的小灯程序,看看能不能工作,如果能工作,就说明你的程序有问题,既然计数器能工作,估计是你程序的问题,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
    pll里的相移设置用于外面sdram的时序设置的,你既然能发出几个正常的字符,应该不是sdram接口问题。感觉是时钟不正确,或者你的板子硬件上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