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中如何为PIN二极管搭建模型?

楼主(2022-10-19):
    CST中如何为PIN二极管搭建模型?

网友:
    似乎没有这个功能,可能只能通过端口设置来实现。但是怎么做我也不知道。

网友A:
    CST设计工作室里面有现成的模型,不用自己搭建。
如果你在CST微波工作室里设计好了器件,可以拿到设计工作室连接其他电路元件进行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CST设计工作室里面有现成的模型,不用自己搭建。
如果你在CST微波工作室里设计好了器件,可以拿到设计工作 ...

您好,想请教一下在CST设计工作室加二极管SPICE模型,有的二极管厂商没有提供SPICE模型(比如sky work),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获取到这个模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