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T89C51,AT89C52等单片机在Altium的什么库中?

楼主(2022-10-19):
AT89C51,AT89C52等单片机altium的什么库中?

网友:
Altium自带的库中不含51单片机,可以通过自己手动绘制。
  Altium Designer 是原Protel软件开发商Altium公司推出的一体化的电子产品开发系统,主要运行在Windows操作系统。这套软件通过把原理图设计、电路仿真、PCB绘制编辑、拓扑逻辑自动布线、信号完整性分析和设计输出等技术的完美融合,为设计者提供了全新的设计解决方案,使设计者可以轻松进行设计,熟练使用这一软件必将使电路设计的质量和效率大大提高。目前最高版本为:Altium Designer 15.0.7 Build 36915。

网友:
封装自己画,里面有工具向导生成PCB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