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PDN阻抗的时候,需要加的port端口是用电端的还是供电端的,这个port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2022-10-19):
求指导,仿真PDN阻抗的时候,需要加的port端口是用电端的还是供电端的,这个port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端

仿真的时候需要加一个VRM,那加的这个VRM是激励吗?内阻应该写多少呢,加在哪里比较好呢,是电源平面的任意位置吗?

网友B:
    VRM相当于电源的供电端,可以定义内阻等一些寄生参数,使VRM模型更准确。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些参数,也可以直接用电源芯片的输出脚来定义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M相当于电源的供电端,可以定义内阻等一些寄生参数,使VRM模型更准确。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些参数,也可以直 ...

    这个VRM相当于供电端,那是跟加在什么地方有关系吗?是平面的任何一个地方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