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选择小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22-10-19):
想要设计一个电路板,把控制器和驱动器集成,由于体积有限,想要这个驱动芯片越小越好,驱动电机是12V的小电机,电流不超过1A。

网友:
我所知道的芯片只有L298n和TB6612。

网友:
QFN24 的封装怎么样?

网友:
有很多的rz7899、BA6208G都可以。

网友:
有驱动和MOS集成的芯片,也有控制和驱动集成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