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m350里面导入钻带比例不对变形怎么办?

楼主(2022-10-19):
在cam350里面导入钻带比例不对变形怎么办?

网友:
要知道你打开的钻带的格式,一般PCB软件转出来的常用的2:5英制,3:5英制,2:3英制,国内PCB厂处理后的钻带用3:3公制,4:3公制居多,总之能试的出的。

网友:
钻孔格式不对,你用自动导入会常碰到此问题。

网友:
在选了文件目录后不要点finish,点next,在格式那里点一下指定钻带的格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