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仿真出错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22-10-19):
Error: Run Generate Functional Simulation Netlist (quartus_map exp1 --generate_functional_sim_netlist) to generate functional simulation netlist for top level entity "exp1"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or (quartus_sim)

网友:
这个是因为你运行了功能仿真,默认是时序仿真。在进行功能仿真前,要生成功能仿真网表的。
在processing菜单下,有个Generate Functional Simulation Netlist 选项,运行下这个之后,在点击开始仿真的按钮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
不能进行仿真,我之前那个软件好像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