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滤波器怎样选型?

楼主(2022-10-19):
EMC滤波器怎样选型?

网友:
就是看是否有专用型了。比方说变频器,变频器有变频器专用滤波器,伺服有伺服专用型滤波器。一般来说,专用型滤波器,都是在普通的EMC滤波器针对特定的负载特性进行了专门的设计,因此,EMC效果更佳。特殊情况下另当别论。

网友:
    看谐波产生方向。比方说变频器,变频器有整流谐波和逆变谐波两种,所用的EMC滤波器是不一样的。整流谐波用变频器输入滤波器,逆变谐波要用变频器输出滤波器。

网友:
    应该考量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电源类型:比方说是单相,还是三相,其中三相又有三相三线和三相四线的区分。
第二,电源的额定电压:常见的有220V、380V/400V/440V、690V等;
第三,额定电流。EMC滤波器的额定电流一定要大于负载的额定电流。这是因为EMC滤波器中有电感,电感有饱和失效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