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耗尽型mos管,栅极加正电压,MOS管导通吗?

楼主(2022-10-19):
NPN,耗尽型mos管,栅极加正电压,MOS管导通吗?

网友:
    NPN型MOS管,栅极电压大于等于0.8V就可导通。

网友:
    从来没有npn型mos管这种说法。mos只有nmos和pmos两种。npn和pnp是三极管的说法。
    nmos的g=0.5v,s=5v,d=0v,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这个时候s和d已经互换。如果vt低于0.5v,此时nmos导通。
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对称型的mos才允许s和d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