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器结构类异常了解吗?电机控制器有哪几种?

楼主(2022-10-19):
    一、控制器结构类以上

      控制器将逻辑控制器和微程序控制器结合在一起,各有优点和缺点。组合逻辑控制器设计繁琐,结构复杂,设计完成后不能再修改或扩展,但速度很快。微程序控制器设计方便,结构简单,修改或扩展方便,修改机器命令的功能,只需重新编制相应的微程序即可。要添加机器指令,嵌入式-PLD(可编程逻辑器件)只需在控制内存中添加微程序即可,但这是通过执行未定来实现的。具体比较如下。组合逻辑控制器(也称为硬电缆控制器)由逻辑电路组成,是完全依赖硬件执行命令的功能。

      控制器结构类异常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种类型的实际尺寸超过设计要求尺寸。也就是说,发生干涉配合,结构件和结构件之间、结构件和PCB、结构件和零件之间发生干涉,影响装配或导致零部件损坏。第二类是配合间隙太大,装配不紧密结合,或者装配后零部件的应力严重超标。微控制器这里最常见的是电源模块和散热器之间的协调。如果不紧密,模块无法有效冷却,可能会发生爆板的严重电气安全事故(例如,强行使用大力矩锁定装配)。IPM应力太大,主板严重变形,控制器寿命短,或者可能出现其他无法预测的问题。

      其次,有几种类型的电机控制器。

  1、电动机起动器。

      小电机可以通过将开关或断路器连接到电源来启动,大电机必须与称为电机启动器或电机接触器的特殊开关设备相匹配。启动时,directonline)上的启动器会将马达直接连接到电源。通过降压启动器、Y-开关启动器或软启动器会电压下降电路将电源连接到电机时,电压逐渐上升或分段。低功耗电动机启动器是手动操作开关、大型电动机或需要遥控或自动控制的应用程序,通常使用磁接触器。中压电源(约数千伏)使用断路器作为开关元件。

      DOL (directonline directonline,DOL)的电动机启动器会将所有导线电压添加到电动机末端。这是最简单的马达启动器。直接在线启动的启动器也可以包含保护元素。低功耗在线直接启动启动器手动工作,大功率启动器会将电机电路切换到机电接触器(继电器),还有使用固态电子的在线直接启动启动器。

      如果电动机启动的高涌流不会使电源的电压下降,将使用在线直接启动启动器。嵌入式-cpld(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启动器能够拟合的最大电动机功率也受电源能力的限制。例如,某些农村电力设备可能需要对大于10千瓦的电动机使用减压电动机启动器。2、巴克斯塔特。

      可以使用两个或多个接触器在电机启动时提供较低的电压。使用自动变压器或串联电感,电机启动时可以在终端输入较低电压,减少启动转矩和励磁涌流,当电机速度达到额定速度的一定比例时,起动器可以自动将电机终端切换到常规电压输入。因为自耦变压器和串联电感只有在启动时才会有中压的启动电流流动,所以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所以额定比同一个电流连续使用的额定要小。从低电压到正常电压的转换可以转换为时间计时,也可以与电流传感器一起在电流开始下降时转换。KorndRFer自动变压器启动器于1908年申请了专利。

      3、调速驱动器。

  调速驱动器(ASD)或变速驱动器(VSD)是一组能够调节机械负载运行速度的设备。调速驱动器包括电动机、速度控制器或电源转换器以及辅助设备或装置。但是,驱动器(drive)通常仅用于指向控制器。许多新型调速驱动器也能使马达缓慢启动。

  4、智能控制器。

      智能控制器使用微处理器来控制电机控制中使用的电源组件。您还可以监控马达的负载,并使马达的扭矩和负载相符。这可以测量在降低电机交流电压的同时,通过减少电流和无效功率,在电力机张时间较轻的负载条件下工作时,可以提高能效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热量、噪音和振动也会相应减少。

创芯为电⼦主要从事各类电⼦元器件的销售。提供BOM采购服务,减少采购物料的时间成本,在售商品超60万种,原⼚或代理货源直供,绝对保证原装正品,并满⾜客⼾⼀站式采购要求,当天订单,当天发货,免费供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