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rgo 指定某个网络覆铜连接方式

楼主(2022-10-19):
    Allergo  两种网络的动态铜皮,如何单独设置一个网络实铺另一个十字连接?

网友A:
    方法有好多,但是单独对一个网络的十字连设置没有

网友(点评):
有,針對某NET的sha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有好多,但是单独对一个网络的十字连设置没有

那请问是怎么操作呢?

网友B:
    选中某个铜皮后,设置铜皮参数

网友C:
    可以针对这块铜皮设置十连接,也可以针对这个pin来设置十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某个铜皮后,设置铜皮参数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针对这块铜皮设置十连接,也可以针对这个pin来设置十连接

好的,多谢

网友D:
    可以对这两个网络的pin进行连接属性设置,一个设置成全连接,一个设置成十字连接。再铺动态铜皮时,就一个是全连接一个是十字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对这两个网络的pin进行连接属性设置,一个设置成全连接,一个设置成十字连接。再铺动态铜皮时,就一个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