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1系统能安装16.6版本的吗?

楼主(2022-10-20):
    如题,我WIN11系统安装16.6版本的没办法用,是WIN11没办法安装吗?

网友(点评):
可以,目前16.6~17.4.

网友:
    最好安装win10,兼容性好。win11的ARM加入,让系统兼容变差了!

网友:
    装过17.2和16.6都没问题

网友:
    我原来win10上面装的166,172,174,后来系统升级到win11这些软件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两部电脑都是正版,一个win10专业版,一个win11专业版。 要说用16.6都能用。但是16.6真的还是WIN7稳定,极少崩溃 打开也快。win10  11都差不多 时不时崩溃 打开也慢多了